楼主(2016-07-06):
如图所示,那个上箭头符号查询了下,是16位加法指令,但是放在那个位置究竟如何个加法就不明所以了,望知道的人指教一下。谢谢!

--------------------------------------------------------------------------------------------------------------------------------------------------------------------------

                                          X5F
那是个上升沿======= ┤↑├               同图上的是一个意思???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A:
是 運算結果脈衝上沿信號

网友B:
                                     X5F
那是个上升沿======= ┤↑├

网友C:
那个箭头就是箭头前面的所逻辑结果为真时,取上升沿信号!

网友D:
结果取上升沿

网友E:
就是x5f 由OFF 变成ON的瞬间接通M115,M115自保持

网友F:
取上升沿,
等同于LDP X5F

网友G:
你理解错了,在那里不是加法命令,是脉冲上升沿

网友H(2016-08-09):
上升沿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