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7.3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回事?

楼主(2016-07-06):
每次都出现这个,没办法往下安装

网友A:
那就重装系统吧!!!!!!!!!!!!!!!!1

网友B:
关闭系统防火墙试一下。
工控交流。

网友C:
自己找一个SQL for WINCC 手动安装上,看好版本。

网友D(2016-08-11):
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被优化系统屏蔽了某些功能。

网友E(2016-11-11):
安装顺序有没有弄对,对照网上教程一步一步走下去,消息队列,无用的账户有没有禁止,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该更新的更新,漏洞该补的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