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6):
求指教,为什么下面的比较指令不通

网友A:
是不是浮点运算点用4个D?
我也记不清楚了。

楼主:
是两个
huiyang

网友B:
不行就换个方法,

网友C:
我觉得是指令优先级的问题,猜的

网友D:
因為後面的位數

网友E:
估计后面的四舍五入了

网友E:
实际d860 不是-0.110

楼主:
D860是通过一个字符串转换过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D860是通过一个字符串转换过来的

與字符串转换無關
看D860值

网友F:
因为小数点后面N位是不同的,尽管前面看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與字符串转换無關
看D860值

请问用什么指令可以取浮点数小数点的后三位?

网友D:
请问用什么指令可以取浮点数小数点的后三位?
如上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