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帮忙看下FX1S和台达伺服的接线对吗

楼主(2016-07-06):
看说明书花了个接线图,懂FX1S和台达伺服的老司机们帮忙看看我对不对呢,多谢啦

网友A:
建议这样的连接方式,使用外部24V电源。
感谢您的答复。另外使用外部24V有啥优点吗?

网友B:
不对,,,电源要么用内部,,要不用外部,,你现在0v的外部的,,24v用的内部,,
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C:
这样画是可以没有问题的,相当与两套24V系统共地而已。
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D:
忍者说的对,共地也是可以的,但我一般不这样做。
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E:
这样维修的话,比较容易出问题,还是全部用外部24V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