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问题

楼主(2016-07-06):
配电间功率因数补偿过补偿会有什么后果,谢谢指导

网友A:
无功功率增大,接近1才可以,过大或者过小都会有罚款的

网友B:
电压偏高,电容过早的报废

网友C:
电力收费是依用户总的有功无功来核算,一个车间无功功率太大,损耗大,对电压敏感设备易损坏(普通设备无法检测出来),谐波难除。

网友D:
过补偿---用户功率因数补偿不达标,供电公司罚款!!!

网友E:
电费会有关系
好好学习

网友F:
加电容主要是容感中和 电容加多了 也是一种浪费 和不加一样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电力公司会罚款的,电压会升高
自学

网友H:
电压会升高,功率因数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