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组对地的原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6-07-06):
前几天一台55kw风机(康元变频器)运行中一相对地了,电机温度轴承叶轮都正常。今天另一台运行风机75kw(希望变频器)一相又对地,所有都正常,这是巧合吗?
自学

网友A:
这不是巧合。因为普通电机使用变频器就有这种可能出现。因为普通电机在低频时的散热不好,还有就是耐压等级不够,所以使用变频器易击穿。
下载积分:+5(5921338) 谢谢,问题已找到

网友B:
是变频器报接地还是用摇表单独测量电机接地?
下载积分:+5(5921338) 谢谢,问题已找到

网友C:
是不是转速太慢……发热
下载积分:+5(5921338) 谢谢,问题已找到
隔行如隔山

网友D:
由于载波的缘故,电缆相线对地相当于电容,所以在高频作用下始终存在漏电流,线路越长负荷越轻越明显。
下载积分:+5(5921338) 谢谢,问题已找到
电机绕组对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