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7):
         用串口调试工具连接CP1H并发送命令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问题。

        串口线是usb转rs232的,rs232模块是CP1W-CIF01,插在第二个位置上。当我串口线与编程电缆都连接上的时候,串口调试工具与PLC能正常通讯,发送命令接收命令都没问题。但是我一旦把编程电缆(方口USB线)拔下,串口调试程序那边怎么发送命令都犹如石沉大海,CP1H主机那边根本没有反应。我把编程电缆重新连上,又能通讯了。

        我以为是PLC--》通讯设置选USB所以导致要依赖USB线来建立连接,但是我通讯设置改成其他方式后,根本连连接都连接不上,更别说通讯了。

        难道CP1H的串口通讯就必须要保持编程电缆连接才行?这到底是什么鬼。这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错了。哪位老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是用的FINS协议吗?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插编程电缆,发送和接收都正常。之前设备上就有工控机和PLC用FINS协议通讯,RSS232的,没插编程线也正常啊!

网友B:
PLC运行没有?
永无止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FINS协议吗?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插编程电缆,发送和接收都正常。之前设备上就有工控机和PLC用FINS协议通讯,RSS232的,没插编程线也正常啊!

就是用fins协议,RS232跟编程线两根都连上去,通讯一点问题都没有。可见指令没有错。可是拔掉其中一根线就不行了。拔掉编程电缆,程序监控不了这没什么,关键是fins指令发不出去(串口通讯灯在闪,但是就算发0401或0402命令都不管用,PLC不理你);拔掉RS232线,可以编程,监控。但是fins指令又发不出去了……到PLC--》更改通讯设置,改完又又连接不上,新设置又写不到PLC里面,真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运行没有?

          PLC在跑,拔掉编程电缆,通过fins协议发送的数据就送不过去了,然后就一直停在那,一直等待工控机发数据过来。没连接编程电缆它死也不走,重新把编程电缆插上去,数据马上就送过去了,PLC继续后面的步骤……

        这难道要我连接两根电缆才能通讯,没有这么玩的吧,所以到论坛上问问老司机,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CP1W-CIF01连的是触屏吗?PLC单元是1吗?用标准9600通讯不行吗?
永无止境 !@#$%^&*

网友C:
你是直接拿USB转RS232的线插到CP1W-CIF01的还是又做了一根线连接的?
mythic

网友D:
?怎么感觉是COM口选择的问题?看说的好像是串口调试器使用的是USB线占用的端口,而不是用的USB转232的那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直接拿USB转RS232的线插到CP1W-CIF01的还是又做了一根线连接的?

用网上购买的usb转rs232电缆线,芯片是台湾的(英国的芯片直接无法通讯)。
按理说线材有问题那就直接不能通讯了,但我现在的情况是能通讯,但需要依赖编程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感觉是COM口选择的问题?看说的好像是串口调试器使用的是USB线占用的端口,而不是用的USB转232的那个口?

       不是串口选择问题,usb编程电缆用的是usb接口,操作系统自己分配的,不需要选择。
       rs232串口一般情况是不可用的,要连接上电缆线才有效的。
      也就是说,编程电缆走的是usb口,fins指令走的是串口,按理说不会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怪就怪在现在串口通讯的时候,必须要把通讯电缆连上(不需要开cx-one)。感觉就像通讯电缆就是一个电源,有它串口模块就工作,没有它串口模块即使通讯灯在闪,但plc拒绝接收发送任何东西。

网友C: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我之前说的意思是USB转232之后 与CIF01连接的九针相序是不同的 你需要自己做一根通讯线用来连接USB-232和CIF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我之前说的意思是USB转232之后 与CIF01连接的九针相序是不同的 你需要自己做一根通讯线用来连接USB-232和CIF01

    因为连上usb通讯电缆跟USB-RS232电缆以后,能正常通讯,所以我认为USB-RS232电缆直接连CIF01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问题确实比较诡异。
    若如楼上所说USB转232之后 与CIF01连接的九针相序是不同的,我用过两种USB-RS232电缆,分别是台湾芯片的跟英国芯片的,台湾芯片可以通讯,英国芯片的不可以通讯,是不是说这两种芯片的九针相序不一样?USB-RS232电缆到CIF01之间还需要一根通讯线,两边相序分别是怎样的,线应该如何连接?CIF那头的针脚定义随时可以找到,但USB-RS232那头的针脚定义不容易找到(不同厂家生产的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E:
可能COM口的问题,换个COM口试试;是不是要拨码。

网友C:
欧姆龙PLC到CJ1W-CIF31
PLC(本体孔)--PC(本体针)
2--2
3--3
4--8
5--7
9--5
这是相序,不同厂家的相序肯定是不一样的
还有 你用的是协议,有些协议里的代码在PLC运行模式下是不能使用的

网友F:
把232插槽换下。内存清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