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关于空压机变频改造问题

楼主(2016-07-07):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空压机原来是星三角启动,现在不想改变星三角电路,在主回路加装变频器一路和直接工频一路,现在变频器启动信号成了问题,到底选择星型接触器信号还是角型接触器信号,如果选择星型启动点启动变频器,会不会出现变频器输出超出电压要求,如果选择角型接触器信号,这样启动变频器的时候,电机已经在运行,会不会产生电压过大冲击变频器的输出端,而损坏!谢谢大家!

网友A:
還是改電路吧!
主回路-----变频器-----接触器-----空压机

楼主:
空压机有自己的控制器和程序的,我们好像不能改控制电路!

网友B:
支持一楼
可以借用部分控制和报警等信号就可以
隔行如隔山

网友C:
楼主自己的方法基本可以,但需要改电路工频/变频切换利用接触器联锁切换主回路。当切换到变频时,星型时变频不启动,转为三角形利用接触器辅助触点控制变频器启动(设加速时间防止过流,注意输出必须是从变频器输出)

网友D:
装一个双向闸刀 上面接变频U V W 下面接原空压机接触器主电 中间接在接触器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一般我们做的工变频切换都是加两个接触器做变频输出,变频接触器和工频接触器互锁,做一个旋钮来选择工频变频。要求节约就用双向闸刀
自学

网友F:
去掉星三角启动,用变频器完全可以

楼主:
如果变频器坏了,要能原系统正常启动的!

网友G:
4楼的顶起

网友H:
运行中切换工频或变频??????
不怕变频报警?
小子倒见过五个接触器切换工频和变频的

网友I(2016-08-11):
你的那个空压机的控制箱可以同时安装下工频的星三角 及 变频吗
你的工频与变频之间的互锁考虑过吗
空压机的接线 并线你考虑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