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大家在做定位程序时选择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2016-07-07):
讨论一下,大家在做定位程序时,选型什么PLC,例如三菱,欧姆龙,松下或其它型号等等。
只针对定位功能来讲各PLC的优缺点。功能性,理解性,方便性等等。
定位指的复杂的定位。
例如:1,连续运动过程中途想要改变速度
2,定位运动过程中途想要改变目标位置。
3,两个轴的频率不同,但要求同启同停。
4,连续运动中要改变方向。
5,连续模式下感应信号后走定长功能。
或其他!

网友A:
这确实要求较高,有些型号不具备这么多优秀功能的,根本实现不了。

网友B:
感觉每一项都不好搞,好高深哦!坐等高手出来解惑。
huiyang

网友C:
中高档PLC都能用吧 具体工艺程序要怎么写,正常的PLC都有这些功能。

网友D:
运动控制卡 或者带运动控制的plc都可以

网友E:
2,定位运动过程中途想要改变目标位置。
4,连续运动中要改变方向。
5,连续模式下感应信号后走定长功能
这些功能一般PLC都实现不了,工艺接近机器人的节奏

网友E:
一般PLC在这方面做不到,高速响应,扫描太慢。除非专用的运动CPU,也可能行

网友D:
带运动控制的就可以 实在不能理解 你就问能不能画圆的 能画圆的就可以
下载积分:+3(bingo66) 八哥教育的是,现在用松 ..

网友F:
三菱QD70 75系列都可以轻松玩吧,带运动控制CPUQ172就更不在话下了

网友G:
松下新出的四轴的PLC可以,任意轴直线圆弧插补,三轴螺旋插补,运行中更改速度或位置目标。
下载积分:+3(bingo66) 谢谢,现在已经在用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