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语句问题

楼主(2016-07-07):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三菱中HEX指令怎么用的,手册上没看明白,能不能通俗点讲解下,谢谢!!!(最好举个例子
)

网友A:
HEX------- ASCII 轉BIN值 (常用於通訊時,數值轉換)
例如:在ASCII中H32 (50) 表示 "2"
下载积分:+1(猜猜看啊) 真诚感谢!

楼主:
好像不是很能理解,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A:
ASCII對照表
簡單來說:
2進制 .......一般是"機器"常用數字表示方法
10進制 .......一般是"人"常用數字表示方法
16進制........一般是方便"人"去讀"機器"表示方法
0011 0010
3 2 = 32(H)
ASCII ........."人" 將文字轉給 "機器",或"機器"將結果以文字轉給."人"
A = 0100 0001 = H41 = 6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