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图像识别与PLC是怎么结合的?

楼主(2016-07-07):
视觉控制系统中的图像识别与PLC是怎么结合的?是靠通信?还是其他方式?
PLC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动作?
视觉控制上一般用什么PLC,对PLC选型有什么要求吗?
求做过的兄弟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一般靠 I/O訊號
PLC 發出訊號,视觉控制系统做動。
视觉控制系统發出訊號(OK NG) ,PLC 做動。

网友B:
可用乙太網路就可以,一般為日製PLC和相機都有做協定交握
設定完成就可以指揮相機取像,取像資料直接丟入PLC 記憶體
接下來就看你要做什麼啦

网友C:
赞同1楼说的,我之前公司用的就是欧姆龙PLC与欧姆龙的视觉系统,视觉系统直接通过I/O与PLC连接。

网友D:
I/0、485、以太网都可以呀

网友B:
如果只做單一判斷1和0 IO判斷是可行的
但如果做位置比對然後做校正,IO是無法達成的

网友E(2017-04-17):
也许你们没有搞明白楼上问的意思 ,比如在定位控制系统中,伺服电机根据视觉传感器抓取的位置错了,那么通过视觉传感器检测到当前位置传送给PLC,PLC根据原来的图像和目前的图像作比较,自动调整爪取方向,这个程序要怎样编写,才能实现。

网友F:
简单的视觉比对,伺服完成单一功能的基本上都是I/O交互。如果比较复杂一些,比如图像识别自动零件的对位,还有像 饼干生产线上饼干抓取的视觉处理等,这种复杂一些的都是走通讯,要告知伺服一个计算后的坐标。

网友G:
没玩过视觉感觉挺高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