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维纶屏字体乱码求助

楼主(2016-07-07):
tk6070ip触摸屏下载后,报警窗口字体乱码,怎么回事,只有报警的信息字体乱码,在线等

网友A:
字体 用常用字体 比如黑体
报警使表格导进去的,字体是宋体,别的地方子都没问题,就是报警的不对

网友B:
有文字的地方都要设置字体,维纶默认字体不支持中文,维纶客服说的。
huiyang

网友C:
字体格式不支持

网友D:
换个字体,比如标楷体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过,主要字体没下载好,请重新下载程序。并在下载界面,勾选,字体,韧件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