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D闭环控制,当停止变频器运转时需要怎么处理PID的回路的各个参数?

楼主(2016-07-07):
用PID闭环控制,当停止变频器运转时,如果又马上重新启动,需要怎么处理PID的回路的各个参数?
比如控制目标恒定时,此时频率也恒定,当我断开运转信号和停止PID运算,此时频率按照设定的减速时间慢慢停车,当中途我再次启动时,如我在停止的时候把PID回路输出值清零,此时频率才下降到30HZ 我又再次启动变频器和PID运算时 会怎么样?
一直搞不明白 ,是不是变频器设置成转速跟踪启动会不会就没什么问题??10分悬赏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意思就是变频器减速还没有完成又启动,可以设置转速跟踪启动,如果不频繁无所谓,变频器应付得了。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