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看看这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6-07-07):
第一次接触RTU模块 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完全不明白。

网友A:
PLC实现GPRS通讯用,需要买张手机数据sim卡,优点:省却了网络特麻烦的设置要求,接线简单。缺点:定期充话费,有免费的网络不可用,个别车间如屏蔽效应存在通讯不畅。
下载积分:+3(sport1988)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