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6-07-07):
一台三相异步电机,一开机就跳空气开关,用万用表量电机,三相都通,跟地线也通。后来把接触器到电机的三根主线拆掉,在接回接触器上,在量电机,结果电机三相通,跟地线不通。开机还是跳空气开关。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检查电机是否对地了,用摇表摇下。
自学

网友B:
跳空开就证明过流,不接地就是线圈短路。用摇表测绝缘,用钳表测电流。确定是哪里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C:
断开电机引线,用摇表分别测三相绕组对外壳,绕组之间是否短路,用数字万用表测三个绕组阻值有否明显差别,判断绕组之间短路,三相绕组对外壳短路还是绕组匝间短路, 还有接触器到电机引线是否短路,空开有否故障

网友D:
电机多少kw?空气开关多少A?是否带漏电保护?电机三相阻值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