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GX-developer中运行时间问题,麻烦解答

楼主(2016-07-08):
在GX-developer中运行时间是模拟运行过程中,显示的时间是总的程序运行时间吗?麻烦大神解答,谢谢!
huiyang

网友A:
是的,有什么问题?
那实际运行时间呢?

网友B:
是的,模拟仿真的默认时间是100mS。
实际程序运行时间是根据程序大小、组成的结构会时刻变化的。

网友C:
楼上正解,程序越大运行时间会越长,模拟时都是100ms

网友D:
2樓+1!!
下载积分:+3(mcl66666)
工控無國界

网友E:
设备实际运行中,你让软件在线,然后按下电脑上的F3键,此时软件上也会出现扫描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就是设备程序实际工作中的扫描时间

网友F:
這是程式從頭掃到尾的scan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