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安装了用不了是怎么回事啊?说是内存不足等,请老师们指教

楼主(2016-07-08):
GX-Developer安装了用不了是怎么回事啊?说是内存不足等
[attachment=149426]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A:
在安装的时候吧其他的软件都关了试一下,再不行重新装系统吧!或者换个其他新的安装包试试

网友B:
那你就检查下内存情况呗

网友C:
系统是否支持该软件

网友C:
安装软件时,是否关闭了windows防火墙和其他杀毒软件

网友D:
安装时候需要关闭其他运行软件,尤其是360等软件。og8x
&&&&
http://pan.baidu.com/s/1skWKd5r
、、、、
creative

网友E:
如果每次启动都是出现这个异常提示,可能是软件本身问题,或者是电脑上有其它正在使用GPPW软件相同端口的软件或服务,,
所以,首先你可以试下这个软件在其它电脑上安装是否出现问题,或从官网或本网上下载GPPW软件,如果排除了这个原因,
可以去确认下GPPW软件使用的是什么端口,然后查找电脑上有多少端口正在被使用,看是否有占用GPPW的端口,然后更改端口

网友F:
重新安装吧。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