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20GM 报错断电无法复位

楼主(2016-07-08):
具体配置 主机FX3U plc FX2N-20GM 带两轴伺服 现在的问题是断电无法复位 技术说要用VPS软件重新下载顺控程序 如果这样操作太麻烦了 求大侠指点怎么通过外部信号复位模块报错 报错代码9003

网友A:
FX2N-20GM的运动控制模块凡是出现9000这一类有错误,均是由于运动模块本身出现硬件故障,在99%的情况下是与软件或程式没有关系的,如果重新上电,还是报警,说明模块硬件出现故障,而且这类故障不是可以通过外部信号复位的,它是模块本身的检测电路自动在线检测

网友B:
这个好像是硬件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