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_flexible_CHINA_2008_SP4和WinCC_flexible_SMART V3

楼主(2016-07-08):
这两个软件有什么区别呢?可以同时安装在一台电脑吗

网友A:
可以,西门子出这个软件,是因为出了一个SMART V3的新屏,这个软件就是为SMART的屏服务的。真垃圾没有别的屏兼容。

网友B:
smart v3软件“块头”小多了,如楼上说的就是只能使用smart系列屏的组态,与其它系列屏无法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