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8):
[attachment=149431] 请教高手:现有喷涂流水线(如图),喷涂房有三支喷枪,物件不断地从输送带输入,在喷房入口处有一探头来探测物件。当物件经过喷枪1时,喷枪1开始动作,物件离开喷枪1时,喷枪1停止动作。当物件经过喷枪2时,喷枪2开始动作,物件离开喷枪2时,喷枪2停止动作...。输送带的速度会根据喷涂效果来手动调整(会变化)。请教:用FX-2NC来编写应该如何编写(编程思路),最好详细点。多谢!!

网友A:
  这个好简单的,感觉看看手册 几个入门基础命令就可以搞定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B:
  • 下载积分:+1(flyfeky) 不错,问题很有深度.

网友C:
    物件长度可依据探头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再依据编码器数据差值计算得到物件长度(不过精度受探头灵敏度决定),配合左移指令或右移指令来更换3个喷头的启动、停止数据(即编码器记录的某物件长度)、物件(a,b,c,d....)的当前位置数据。比如:物件A到达喷头1前,喷头1记录的是物件A的当前位置;物件A的位置数据达到喷头1时,喷头1启动,前面已知物件长度,长度到停止喷头1,并使用移位指令刷新成物件B的当前位置,等待物件B的到达;喷头2 ,喷头3 同理。这个程序复杂在位置数据的记录,长度测算,以及数据刷新。对了还有一个编码计数器的数据溢出问题,在运行过程中如何复位编码计数器数据又不会影响已经经过探头的记录的位置数据。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简单的,感觉看看手册 几个入门基础命令就可以搞定

    这个程序没有五千步以上弄不出来,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清注意,工件长短是不一致,工件间间距也是不一致的!

楼主:
    这个程序没有五千步以上弄不出来,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清注意,工件长短是不一致,工件间间距也是不一致的!
    大哥,你有什么高见,请指点!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D:
    考虑一下顺控

网友E:
    一言不合就要五千步以上

网友F:
    别吓人好不好,那里需要5千步。

网友G:
    很简单,我刚好做了个项目,跟你的一模一样,
    因与客户签订协议,不可外泄不方便给你程序。
    其实很简单,编码器数据比较,

网友H:
    起始真的不简单~~

网友I:
确实不太难实现,
努力提高,无私奉献。

网友J:
绝对超不错3000步,5000步的 超夸张。

网友K:
与4,5楼同感。最关键还要活用变址寄存器。

网友K:
FX2N的M点恐怕不 够用

网友K:
FX-2N要写几千步,FX-3U只要几百步就可以了

网友L:
如果你的要求精度不高,傳送帶就可以用普通的調帶電機拖動流水線,在工件的前邊線和後邊線的上部安有光電,當物件通過時,該工作流程就可以實現,如果要求精度要求高,可以用時間伺服定位等,可用定位程序來編。

网友M(2016-10-21):
两三百步的程序.

网友N:
用SFC编写,一步一步,很简单。

网友O:
不用PLC也能搞定,感应器装在喷头边,来一个喷一个,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喷。什么时候过去什么时候停止喷,农村电工都会做。

网友O:
我现在做的机器跟你这个差不多,看下图

网友P:
可以試看看wu32u2前輩的方式看看。
用pls plf配合d暫存器丟資料跟比較資料出力
多件多工位问题求教

网友H:
我觉得最主要的难点在于——工件的长度不确认
可以这样做:
1.用编码器计算流水线的速度
2.测量感应器到喷头的距离了
3.传感器的ON/OFF数据的移位
哎,很难用文字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