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8):
三菱PLC搭配其它品牌的伺服马达,马达、伺服编码器、定位模块是否需要同一个品牌?PLC主基板上能插其它品牌的定位模块吗?

网友A:
不需要同一品牌,按伺服的定义接线即可

网友B:
主基板上只能插三菱的产品。

网友C:
可以控制其他厂家的伺服和步进。  定位模块要用自己的。

网友D:
伺服可以用其他的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只要按照说明进行接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