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只能一个方向动作,不能正反向运作.请大师帮我看看程序是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6-07-08):
我这个小程序.开机要回O位.现在回0位正常.是两台步进.要同步运行.我原来把那台步进的脉冲点与方向点都同Y0.Y4.控制.风景调式的时间都出现只能走一个方向.就是回原点的方向.我调式143步用M103直接动作也是往0点方向动作.M101直接动作也是往0点动作.但是我用这个指令,用步进带电机时.动作正常.现在编程序时出现只能上个方向动作.有点不理解.请各位指点一下.是不是那里出错了. 主要是143步和201步开始的地方

网友A:
你监控Y4的状态值。

楼主:
Y4的状态是对的.143步时Y4不会作.201步时Y4动作.方向动作有,但是步进还是往一个方向走

楼主:
请问用PLSV这个指令可以吗.我只要来回方向走动.走多靠X7来检测.检测到有产品.就回到0位.准备下一次找产品

网友B:
那就是信号线接触不良或错误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你的动作要求是来回走,你用这个指令又不能定位,你应该用绝对位置指令,,不过你的程序有个Y1应该是Y0来的

网友A:
也不清楚你调用的是什么指令,你将程序做成这样一个逻辑,即方向信号使能在前,脉冲发送指令在后试试。

网友D:
你设置的脉冲+方向驱动方式吗?
建议你可以这样试验,在PU端施加脉冲信号,在DR端与-24V短接与断开,看看电机是否有正反向旋转。

楼主:
我用的3GA40MT的。我这个不能精确定位,因为产品管材放在一个范围内,每次定位不一样,只能靠一个检测头来找产品,感应到步进就停,抓管后返回到0点,双步进是龙门式,要求两步进同步,所以我用y0同时驱动两个步进驱动器。我上程序时出现上面的情况所以一直没想明白,上论坛求教,谢谢各位的发言,请继续,看错在什么地方

楼主:
我用pLsV指令

楼主:
7楼的大师;我正转用pLsV K100 y0 y4,反转用PLsⅤ k-100 y0 y4这样来做的

网友D:
你的思路是对的,想法没有错。只是理论与实际差很远,实际经验还不够。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

楼主:
我实际用PLC直接带驱动加电机式过动作方向都没问题,线路应没问题,上载程序才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E:
估计程序哪个地方把方向锁死了 一直有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