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位指令把我弄糊涂了

楼主(2016-07-08):
基恩士移位指令SFT,我从手册上没弄明白,是移D1和D2两个数还是移它们之间的数?

网友A:
位先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明白了。移动数算传送吧

网友B:
建议用该指令写段程序仿真一下就知道结果。基恩士在这方面的软件功能还是相当强大的。

楼主:
在时钟输入上升沿时,读出数据输入的ON/OFF状态。
根据时钟定时,将的继电器D1状态移位到D2...................理解起来表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