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8):
gp-pro/pb3上传完程序提示无效plc列表怎么回事

网友A:
这应该就是你那软件不带该PLC的驱动所至!
软件不带驱动怎么解决?这个触摸屏是与ls plc通讯的,软件的plc列表里没有ls的plc

楼主:
软件不带驱动怎么解决?这个触摸屏是与ls plc通讯的,软件的plc列表里没有ls的plc

网友A:
找软件厂家要驱动

网友B:
论坛曾经有过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的。右上角搜索功能很强大。

tbl格式文件複製到“\Pro-face\ProPBWin\plctbl”文件路徑下
然後其他的格式文件複製到“\Pro-face\ProPBWin\protocol”文件路徑下
[attachment=149453]
能留个联系方式么,想详细请教下,谢谢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触摸屏型号是gp2600 链接的plc是lg 的 上传完成。   但是双击那些画面 没反应。求解

网友C:
4楼厉害 文件 复制到对应路径下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