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60T-E解密求肋

楼主(2016-07-09):
有台设备用了信捷XC3-60T-E,现在PLC报IO故障。确定PLC坏,想把里面程序考出来传到新PLC,但是设置了密码,下载不了。没有密码。但是设备厂家以倒闭了,现在无从找到设备厂家来解决。论坛上万能的大神们,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找人重新写个程序

网友B:
复制程序没问题,不过,要注意内存断电数据问题,说不定还可以解出梯形图。

楼主:
重写程序麻烦啊,只要复制梯形图应可以,外面有屏设置数据

网友C:
如果设备不是特别复杂有几十个接口还有多个模拟量啥的找个搞技术的两三天都重遍个。没那么高深

网友D:
重新写吧,破解不了。

网友E:
可以上载程序
各种触摸屏、plc 等解密 网站:http://www.bls166.com

网友F:
买个一样的PLC,把PLC拆掉,把PLC 的主板的IO板换掉,芯片的板还用,程序还在的,偷梁换柱你懂得

网友G(2016-08-11):
是CPU板故障还是 io板故障 如果不是cpu板故障 就换io板

网友H(2016-11-12):
《买个一样的PLC,把PLC拆掉,把PLC 的主板的IO板换掉,芯片的板还用,程序还在的,偷梁换柱你懂得》还是可以的版本必须一样
工控买卖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买个一样的PLC,把PLC拆掉,把PLC 的主板的IO板换掉,芯片的板还用,程序还在的,偷梁换柱你懂得》还是可以的版本必须一样
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