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程序下载限制

楼主(2016-07-09):
[attachment=149459]
程序有密码,我解开后就是这个画面,好像是写入时做了限制,请教高手写入时怎么限制?

网友A:
下载时候不勾选信息就行了。
可以备份后下载到相同型号的屏里面,只是不能重新编辑而已。
写入的时候不勾选信息,下次别人是不是就读不出程序了?

楼主:
写入的时候不勾选信息,下次别人是不是就读不出程序了?

网友B:
操作系统的原因,实测WIN7 64位会出现这个提示,但WIN7 32位没有,最好用的WINXP

网友C(2016-08-16):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用的是WINXP的电脑,屏是GP2500-LG41-24V的,最后你怎么解决的?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