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9):
最近一直被通讯协议的事情所困扰,Modbus是通讯协议,其中包括ASCII,RTU,TCP,就是常用的串行通信RS232/422/485/RJ45 是这样吗
TCPIP是以太网通讯协议是这样吗?那EthernetIP是否也是通讯协议
Modbus TCP 与TCPIP 有什么区别啊?
除了这些协议还有什么常用的通讯协议??RS232/422/485到底是通讯方式,通讯接口还是是一种协议???

网友A:
协议是协议,接口是接口。RS232/422/485是接口,Modbus是通讯协议。

网友B:
我外行的理解,协议就是怎么编码,怎么解码,软件层面
接口就是怎么传输,用好高的电压代表0,好低的电厂代表1,等等,好象硬件层面,

楼主:
那怎么有的也说标准232协议呢?
引用 网友A:
协议是协议,接口是接口。RS232/422/485是接口,Modbus是通讯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有的也说标准232协议呢?

标准RS232协议,理解的可能就是在RS232接口模式下国际通用的协议,例如modbus.

要知道RS232 RSS485都是物理接口!

楼主:
例如OMRON PLC 我们用的是232接口,但是写程序一般用的是TXD,RXD这都是无协议通讯吧,如果使用MODBUS的话不都是需要用到站号什么的吗
引用 网友A:

标准RS232协议,理解的可能就是在RS232接口模式下国际通用的协议,例如modbus.

要知道RS232 RSS485都是物理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如OMRON PLC 我们用的是232接口,但是写程序一般用的是TXD,RXD这都是无协议通讯吧,如果使用MODBUS的话不都是需要用到站号什么的吗

使用TXD 和 RXD  可以使用无协议,具体看对方协议内容发送就行了。如果PLC没有moudbus主站功能的话,也可以用TXD和RXD发送MODBUS指令,但就要自己计自校验码什么的,只是麻烦一点而已!

楼主:
无协议通讯也是一种通讯方式吧?是全部PLC通用的还是OMRON独有的啊?无协议通讯的话就是不需要遵从什么通讯格式的限制了吧?
引用 网友A:

使用TXD 和 RXD  可以使用无协议,具体看对方协议内容发送就行了。如果PLC没有moudbus主站功能的话,也可以用TXD和RXD发送MODBUS指令,但就要自己计自校验码什么的,只是麻烦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