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定位控制时脉冲当量和脉冲数及电子齿轮比

楼主(2016-07-09):
请教各位老师师傅,上图中的脉冲当量和脉冲数及电子齿轮比的计算过程。还请各位老师师傅说详细些,在此先谢过大家!

网友A:
减速比多少
真诚感谢!105/35=3

网友B:
如果脉冲当量取0.01.圆周长3.14*100=314,速比35:105=1:3 电子齿轮分子6291456 分母3925.脉冲倍率1 棍轮转一圈需要31400个脉冲
真诚感谢!电子齿轮比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呀?

网友C:
把伺服调成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方式,计算容易又方便,不用管电子齿轮比和编码器多少位的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