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9):
各位老师,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数字量输入220点左右,输出十几个点,模拟量输入输出各一路;
想问一下各位老师,这个要求要怎么配置cpu的系类、型号。需要考虑成本。。小弟先在这里谢过了。

楼主:
哪位老师能给出方案,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外包就什么都解决了啦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B:
一个欧姆龙CP系列的欧姆龙PLC最多96个输入点,你这么多的话估计用3个CP1L做PCLINK,1主2从。

网友C:
输入点和输出点相差真多,就不会想一下办法把输入的数量减少啊,就可以CP1H

网友D:
我卖给你一个CJ2M的PLC吧,有意的可以QQ我,便宜处理。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直接用CJ2M-CPU13,用档次低于CJ的PLC,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F:
想好的话,CJ的,想便宜有一种CP1H XA的。看看你的220个点输入要求,如果要求不高。用矩阵输入。8*24=192点,加个模块应该就差不多。
  • 下载积分:+1(x748309718)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好的话,CJ的,想便宜有一种CP1H XA的。看看你的220个点输入要求,如果要求不高。用矩阵输入。8*24=192点,加个模块应该就差不多。

网友G(2016-08-09):
    选择CJ,这样输入输出可以不对称选择,或者选择CP1H价DRM网络,自由

网友H:
    直接用CJ2M-CPU31,输入,输出,模拟量可以随意搭配,还可以扩展

    QQ:1121930977

网友I:
    要求不高的话,去买个旧的C200系列或者CS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