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大神看看这个程序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16-07-09):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X0为感应器,X1、X2为两个磁性开关(装在气缸上),Y0-Y3为电磁阀;(就是一机械手)
当产品来时,X0为ON,气缸下(Y0动作),下降过程中碰到X2,夹子夹(Y1动作),气缸回,碰到X1,夹子松开,吹气(Y2动作),Y3用来纠正产品;
现当产品倾斜时,气缸下一直置位,碰不到X2,整个动作过程不能正常完成,鉴于这种情况,需加一报警器报警,这段程序怎么编写,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新人求助,非常感谢!!!!!!!!

网友A:
X0为NO时气缸下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超过气缸下降的时间报警。
气缸下行时间和气量大小,气缸长度有关,时间不好把握,可调节范围小,对气缸寿命影响,我之前也想到这种方式,但我们的搞机械的否认了,想问楼主,用梯形图怎么编,谢谢,我用SFC主要是解决产品两次感应现象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气缸下时做个时间,时间到还没感应X2就报警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