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问题多多

楼主(2016-07-09):
不是我喷信捷,语法检查 居然查不出双线圈,好多年了,编程软件总是不见大的更改,没有模拟测试,不知道信捷是不是再吃老本。

网友A:
原来对信捷的PLC认为还行,结果上次遇到一个PLC XC3 24点的 我把程序输入后用编程软件同步写时钟竟然写进去2秒左右自动又恢复原状。 把程序清除后可以写入,同样的程序在以前的PLC上可以使用并且正常。 还有触摸屏曾经有两个出现过问题,一个是万年历不走时,一个是万年历通电走时断电不记忆再通电又回原厂了。 一个返厂换了另外一个由于工程太远就凑合没去拆,反正现在说啥不敢用信捷万年历功能了。

网友B:
是的,信捷PLC小问题挺多的比如:没有RUN开关,调试程序不方便;没有RUN时写入程序功能,修改程序后必须全部重新下载;没有注释写入功能;没有软件仿真功能;
但是他价格低,性能不错,支持C语言,SFC做得比三菱的好,使用方便;XCC系列的功能挺强大,运动控制出色,就是插补合成速度低了

网友C:
性价比高。

网友D:
信捷的PLC很低档, 不能期望与OMRON , 三菱等媲美, 凑合着用。
~

网友E:
信捷一般只拿来做低端的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F(2016-09-01):
价格就那样了,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之前买个十轴的信捷。 监控程序有时候会乱跑的,吓尿我。
菜鸟努力中

网友G:
国内用过一次禾川的,各方面都感觉不造,可能是自己水平不行!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C:
一分钱1分货,就像你拿买山寨手机的钱,怎能买苹果手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价格就那样了,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之前买个十轴的信捷。 监控程序有时候会乱跑的,吓尿我。
你好!
我刚有个项目想用十轴的,想了解一下性能怎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价格就那样了,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之前买个十轴的信捷。 监控程序有时候会乱跑的,吓尿我。
程序乱跑会死人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价格就那样了,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之前买个十轴的信捷。 监控程序有时候会乱跑的,吓尿我。
不排除逻辑等不正确或不合理。我也用过十轴的,也是前一个电气工程师,刚用信捷。用后说不稳定。后来有个项目要用八个轴,我就拿来检验一下。发现也没什么大问题。当然高要求的就可以不用考虑了。毕竟一分钱一分货。还有,每运动段间间隔时间尽量长点,能解决很多问题。
下载积分:+1(延安320) 热心助人!

网友J:
个人观点,感觉信捷的性价比比较高吧。要求不高的场合比较适用。就比如你工程明明利润不高,也无特殊要求使用高端PLC,选择更合适性价比才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K(2016-12-02):
XD还是不错的也有仿真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不排除逻辑等不正确或不合理。我也用过十轴的,也是前一个电气工程师,刚用信捷。用后说不稳定。后来有个项目要用八个轴,我就拿来检验一下。发现也没什么大问题。当然高要求的就可以不用考虑了。毕竟一分钱一分货。还有,每运动段间间隔时间尽量长点,能解决很多问题。

赞一个!
我用信捷的体会:顺序控制挺醒目的,每个程序段很明晰。编程完毕后不用END指令也能投入运行。总之,有自己的内涵,并不是一味儿的高仿三菱的。

网友M(2017-06-26):
XCC系列的功能挺强大,运动控制出色。高速计数器C630放在运动控制流程前,不启动流程高速计数器能用,一启动流程后高速计数器就失效,必须断电重启PLC.。有遇到过的吗?啥情况

网友N:
大家好呀,我昨天还买了个信捷XCC-24T/E的呀!也是第一次搞信捷,我到是看到好多机械上,都在用信捷的,也想试试国产的,看看怎么样,我还是比较支持国产,想支持一下民族企业!!

网友O:
表示没用过

网友P:
信捷的性价比最高,编程时严谨一点是没有大问题的。
QQ:611369538

网友Q:
之前也是用的十轴的,检查程序根本查不出问题来,但是程序就是会乱跑,幸好那台机器客户给退了,不然整死人

网友R:
我正想学习信捷的来,看样子是用不了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M:
就像一匹野马驯服不了就骑不了,驯服的了就是一匹宝马

网友P:
只要找对方向和方法,总有收获的
QQ:611369538

网友C:
还可以吧,一直都在用,对写程序的人员要求高,时序逻辑要特别注意,写不好就会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