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密性检测

楼主(2016-07-09):
现有一圆形容器,大约20立方厘米。现要检测其密封性能,现用分辨率0.001MPa的压力表做保压6秒测试,出现微漏的产品(即产品打压放水里会冒气泡。保压时间不能过6S)没办法分辨。各位大师有啥好办法啊?
主要问题是1:时间短要求并超过10S.2:精度要求高。

网友A:
用气密性能检测仪,压力表无法检测的
问下气密检测仪精度始多少啊?用压缩空气行吗?

网友B:
有专用的仪器,气密检测仪。不过那个玩意儿挺贵的。我们每条生产线都有一个
问下气密检测仪精度始多少啊?用压缩空气行吗?

网友C:
您好~
保压通常也会有容许范围吧!?
容许范围可能要和您的客户讨论!
接着在依表头回传值判断该产品气密性OK或NG下action了!!
希望以上对您有帮助!!

网友B:
我们选用的是每小时最小0.1升。最多500升的。就是要有压缩空气才能测。检测时的设置压力可调。
机械调压阀
- 600 kPa 到- 10 kPa / 800 Pa 到 6 kPa / 500 Pa 到 14 kPa / 6 kPa 到 100 kPa / 5 kPa 到 210 kPa / 10 kPa 到 350 kPa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仪器,气密检测仪。不过那个玩意儿挺贵的。我们每条生产线都有一个

网友D:
食品罐检漏机?

网友E:
曾经去过武汉海尔热水器生产基地,热水器内胆耐压测试直接使用气缸堵住热水器各个进出水孔,留一个孔进气,让其整体浸泡在水里30秒,观察是否产生气泡,从而判断NG/OK

网友F:
实在不想说了 气密检测 百度 国产的话 金科 进口的话 日本长野福田 价格单位都是万 可非标定做 气密测试机做过几十台了 懂了就不难 细节很重要 最低做过100P的气密测试

网友G:
留一个通气口,向里面打压,同时并联压力传感器,可以用PLC控制电磁阀动作

网友H:
日本 COSMO 专业气密检测可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