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configurator AD安装出现问题。

楼主(2016-07-10):
GX configurator AD安装出现问题。安装了软件,但是打不开。系统是win7 64位的。设置软件是GX configurator AD2-EB 。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软件从软件规格上讲,是一定不支持WIN7系统的,至于实际上在WIN7上安装会不会一定出错我也没有做过,本人的电脑都是XP的。另外,如果你的GPPW在打开及关闭或试用通信或仿真这些功能的时候,只要没出现安装错误之类的等运行错误提示的,可以直接判断AD软件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不支持WIN7

网友B(2016-08-24):
32位WIN7装过,64位的好像用不了

网友C:
直接使用GX WORKS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