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0):
三菱PLC用WORK 2 软件 如何创建模块,给后续程序直接调用。

网友A:
建FB功能块
定义输入输出编程即可
之后只要调用就行
不清楚Q我
FB模块具体怎么操作?我在程序部件处,新建数据没有FB的选项

网友B:
创建FB程序,直接拖过去就行了

网友C:
请问1楼,2楼的高手,创建FB程序有什么具体规则,要求吗?
我现在是一头雾水。

网友A:
你的
PLC型号是多少     低端plc不支持FB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
PLC型号是多少     低端plc不支持FB块

谁说低端的PLC不支持FB模块?我跟你说,三菱FX1S、FX1N、FX2N的PLC都支持FB模块我不是在吹牛,这几个型号的三菱PLC我都亲自用
过,而且非常好用,你只要在创建工程时选择结构化编程就可以,也不像楼上所说的直接把FB拉过去,我跟你说,如果你使用的是“GX DEVELOPER”
这个软件编程的话,同时使用的是三菱Q系列的PLC,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那你可以直接把FB拉过去。如果你使用的是“GX DEVELOPER”这个软件
编程但使用的是三菱FX系列的PLC,那是不可以直接把FB拉过去的,我一般都不用“GX WORKS2”这个软件的,我都是使用“GX IEC DEVELOPER”
,“GX IEC DEVELOPER”这个软件我都用了6到7年了,一直用这个软件来设计程序,如有不明白可以微信:taiyang_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