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的互感器,穿线1匝,测的电流偏小

楼主(2016-07-10):
互感器是50/5,穿线1匝的,测量的电流值,只有钳行万用表的一半,钳型表测28,电流表显示只有15,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改成穿2匝就行了。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不准或者电流表不准,要不钳表不准

网友C:
看一下互感器的规格,50/5是穿1匝还是穿2匝

网友D:
50/5的互感器一般应该是穿3匝的

网友E(2016-08-14):
倍率的问题,你实际测得和表头接近一半,改为穿两圈,就对了。倍率是5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