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T2510-VBTA开机出现故障

楼主(2016-07-11):
请教大侠,开机出现如下画面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A:
重启还出现这个提示,则是屏坏了。
为了看图片的内容,专门找了个放大镜。。。

楼主:
谢谢版主,要换屏了

网友B:
你把上面 TC-I09 拿掉就可以了

网友C:
弄好了吗?

楼主:
那是后来贴上的,我把外面的保护膜都去掉了,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