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1):
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

网友A:
没有难度 流水线检测产品性能  耐压 接地 功率 这些功能 因为单个检测时间长  所以一条流水线检测相同功能的 工站有好几个 需要排列 当前产品要检测的功能 再根据功能和工站内部是否有正在测试的产品 来决定 将当前的产品推入哪个工站

网友B:
可以用RFID卡,与对应的条码绑定。

网友C:
如果条码位置固定就条码,,,如果出现问题(比如污损,歪倒,遮挡,等等)就用RFID。。。。。。。。不过感觉你这个想法有问题(也不是问题,应该有另外一部分跟他一起配合才是合理的),,,入料那端应该还有个控制,,,不然口子处入料工位又有料会出现逻辑错误

楼主:
注: 此图这是后面一段流水线,
前面还有一段流水线比较短,上面是人工放置箱体一次放置5个左右,没有了(不一定五个箱体都没有了,也许是前段线体上剩1个2个了,人工再补放箱体,
前面的流水线最后一个位置安装条码扫码装置,
现在我条码可以通过人机读出来把数据放到PLC中,也可以把当前扫码的条码存放与PLC的寄存器,  如何如图所示五个工位,
就是前段人工放置的箱子是一个接一个,扫码后经过PLC处理后才知道是哪个工位使用的,关键是怎么把PLC处理后的当前箱体流入需要的工位前面感应器,
如果一个流入此图的线体需求工位前,感应器on阻挡气缸起来,是可以实现的,
最最关键的如果一个接一个的箱子过来我要怎么控制呢,现在是五工位,如果假设十工位呢?
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

网友D:
类似生产线有用过
二十工位可以正常工作……再多的没用过
总体设计是这样
细节太多不一样
隔行如隔山

网友C:
只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人工不太好跟机器配合,,因为人工放肯定是随意放的,,就怕前面挡住后面影响效率,,你所所说的条码问题很简单,在最前面扫描条码就可以,,扫描好就知道他能去哪,,但是这里就会出现我前面讲的问题,,他要去的位置现在有料,,后面的料又要进来,,此时后面的就只能等,,等这个料入后才能动,,会挡道
真诚感谢!
你这个问题也是个问题,因为后面的流水线不是伺服控制,而是普通的三相电机控制,所有到达工位前也就是流水线的问题不好判定,
人工放置是前段的没有影响,因为是放置后前段箱体流到尾端自动扫码,扫过后也可以判定是哪个工位要的箱子,问题是如何在箱子扫完后进入后端流线上到达当前工位的感应器,我的推进气缸动作?

网友E:
这个是否可以考虑,第1:贴吗用机械手这样可以减少误差,而且会得到一个计数值,第二:有一个条码位置检测,这样就可以保证准确,而且也有一个计数,与前面计数比较,看是否有漏贴,第3:就是确定你的条码有多少个,然后做数组不同的条码,进入不同的数组,然后可以用先入先出指令,或者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