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踪问题

楼主(2016-07-11):
用GX8.86版软件,和FX1S在线连续,见过别人用过在线跟踪。就是PLC里程序走到那步,电脑里的GX8.86软件就显示到那步,就是同步显示吧,在软件那里设置的。求帮助。

网友A:
應該是"監視模式"吧?

楼主:
监视模式,我按过。不会跟着PLC程序步走的!!!一直到是保持当前画面。不会跟着程步走的

楼主:
没高手指点

网友B:
只有在模拟软件才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在模拟软件才有这种现象
连上PLC,还可以用模拟软件???

楼主:
版主能回复下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在线监控模式吧
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在线监控模式吧
是呀,指点指点吗

楼主:
唉高人不靠谱呀!需要时不发表言论!!!

网友D:
软件里点击调试 点击步执行 按快捷键CTRL+0 就可以单步执行了 也可以设置自动单步执行 自己设定间隔时间 单位MS
下载积分:+3(就怕不学aaa) 多谢,我试下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