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传送指令

楼主(2016-07-11):
请教高手: MOVP K3 K2M320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将十进制数3传递到M320-M327中
也就是将二进制数0000 0011传递到M320----M327中
最终结果为M320 和M321为1其他6位为0
1.楼主要明白K2M320是什么意思
2.建议使用仿真配合交叉参照观察下,自己会更加清楚
下载积分:+2(中天科技)

网友B:
K1=4 K2=8 M320到M327
下载积分:+1(中天科技)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C:
MOVP K3 K2M320
MOVP执行一次传送
K3就是十进制3,二进制11
K2M320就是以M320为首的2个组合位元件(每个组合位元件4个位)M327,M326,M325,M324 ,M323,M322,M321,M320
结果M320=M321=1;M322=M323=...=M327=0
下载积分:+2(中天科技)

网友D:
学习了,谢谢大神们

网友E:
4楼正解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