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指令

楼主(2016-07-11):
请教高手: MOVP K3 K2M320 是什么意思?movp一次传送,后面的不知道了

网友A:
K3 : 10进制数3
K2M320:M320开始的连续8个位组成的字节地址。
Good Luck~

网友B:
将十进制数K3传送到字元元件K2M320中,反映在位元元件上,M320和M321会导通。

网友C:
是m320-m321o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