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正泰隔离变压器输出电压升高的问题

楼主(2016-07-11):
大家好:
我现在遇到这么个问题:
1.正泰NDK-3000的变压器,380V输入,220V输出,不接我的负载,只给变压器380V电源(实际384V),测量输出电压235V(正常);
2.把我的负载(伺服驱动器)接上该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上,此时我的伺服电机未工作,测量变压器的输出电压285V左右(不正常);
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伙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你用什么表测量,指针式的还是数字式的?

楼主:
数字万用表

网友B:
用指针表就不会这样了。你的表上个图瞧瞧。

网友C:
估计谐波造成的,加个滤波器再测量一下电压,估计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