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模块Aj65BT-d75p2-s3轴1与轴2速度问题

楼主(2016-07-11):
d75p2-s3轴1与轴2设置速度是一样的,plc上监视2轴速度也是一样的,模块内单位及电子齿轮比都用的是出厂设置。但实际观察电机(电机还未安装)轴一速度正常轴二速度比轴一慢好多(差不多是轴1的1/3的),为什么,希望各位老师帮帮忙。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齿轮比设置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话,一样的脉冲,伺服电机走的位置就不同

楼主:
伺服驱动器的齿轮比是一样的,将驱动器调换了,还是轴一快轴2慢,plc上监控发的脉冲频率也是一样。还是轴一快轴2慢,

网友B:
模块内的电子齿轮比有进行设定吗?
是否一样了。

网友C:
可以用專用軟件上傳相關參數,后再比對確認電子齒輪比的設定是否一至

楼主:
模块内的电子齿轮比用的是默认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