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1):
[attachment=149533]  请教一下此过流保护热继电器如何选择??用这样的保护方法有什么弊端没有??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先别问怎么保护,先把图纸画正确在说,要不你通电试机时会电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问怎么保护,先把图纸画正确在说,要不你通电试机时会电死人的.

我这个只是简单画一下,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星三角启动电路。原本将热保护放在KM1下面,考虑到重负荷启动,热保护在启动过程中容易跳开,故想把其放置于KM2下,请指点一下该热保护电流给这样选择!!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只是简单画一下,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星三角启动电路。原本将热保护放在KM1下面,考虑到重负荷启动,热保护在启动过程中容易跳开,故想把其放置于KM2下,请指点一下该热保护电流给这样选择!!谢谢!!

本来人家测的是线电流,你如此一来测的是相电流。

你自己算一下吧:

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3倍(或者相电流是线电流的根号3分之1),热继电器的选择是按通过电流的0.95~2.5倍选择。

网友C:
一般热继电器整定为电机的额定电流,按照你图上的接法,取额定电流的一半就可以了;但是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用热继电器,而用电动机保护器,同时也兼断路器用。

网友D:
跟KM1下取值一样!
宜宾工控

网友E:
好大的热继电器....小子表示没见过!!!!!
经电流互感器再接热继电器的见过......
爱家爱china

网友F:
热继电器又脱口等级的 温升也没这么快。。。10几秒能完全启动起来就行

网友G:
热继电器放在KM1与KM2中都是一样的。我们这里的电动机星三角启动都是放在KM1下面。取值是额定电流的0.7倍

网友H:
如果是我就用电动机保护器或改为软启动器控制。
软启动器控制成本过高!故放弃

网友I:
这样做的弊端就是,在启动的时候没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做的弊端就是,在启动的时候没有保护

因为是重负荷启动故意特意避开启动时的大电流所以才这样考虑。

网友J:
用电动机保护器吧,价格不高切保护全面,可靠。

网友K:
马达综合保护器挺好的 还有断相检测 价格还不贵

网友L:
75KW用星三角启动?好像不太好吧。建议改软启动,或降压启动
永无止境 !@#$%^&*

网友M:
大一点的电机都用综保了。

网友N:
一个国产变频器才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个国产变频器才几个钱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是环境问题不适合用变频器。

网友O:
用自耦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