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2016-07-12):
有没有数据线能够兼容FX系列和q系列的。

网友A:
引用楼主tianhairuise于2016-07-12 08:07发表的 PLC数据线的问题 :
有没有数据线能够兼容FX系列和q系列的。
FX是RS422的,Q是RS232的,你说怎么兼容呢?
要不你买一个FX-USB-AW?
Good Luck~

网友B:
有啊,USB嘛

网友C:
FX3G 3SA 带USB和有UD的Q系列plc能共用miniUSB线

网友D:
fx和q根本就不同啊,没办法兼容的,如果全世界的PLC通讯协议都统一了那就是大家好了

网友E:
你怎么这么笨 都用usb通讯线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F:
确实,都用支持USB的就行了

网友G:
用共用模組+ 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