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2):
新手求教,关于伺服控制电机固定转多少圈后停止。
小弟新手,因为单位以前用变频器+普通电机来实现物料搅拌,现在领导看到新产品后,命令我们改换成伺服系统控制。动作过程:伺服电机定时带动搅拌螺旋,只转15-20圈后停止。等待计时到点,再次往复。这样的控制是控制转速,还是位置,还是方向 ?计时这块我用PLC会做,但输出脉冲指令什么的程序,不会写,初步打算用台达伺服控制系统。去台达官网看了,也不知道该选什么型号,哪位大神帮参考一下,伺服电机选3.0KW的。PLC想用台达的。

网友A:
台达的伺服   看你用多少线的   自己算一圈用多少脉冲    你就不用固定脉冲数   用HMI连接输入脉冲即可     这个是位置控制

如果你有正 反转的话就  带方向控制信号

那你就用固定速度    带脉冲个数   带加减速时间的    DPLSR     K5000   D1  K20  Y0

K5000 是伺服速度   D1就是你所发脉冲输自己定义吧    K20为加减速时间ms
真诚感谢!不用正反转。单纯计算转多少圈停止即可。
由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设置决定的,例如,编码器是10000pps,电子齿轮比设为1,则电机一圈需要10000PPS。若设为2,则电机一圈需5000PPS.简单说就是,10000=(电子齿轮比)*(PLC发的脉冲数) 是这个意思吗?  看下台达PLC编程手册是不是就能编出这些相关程序?以前小弟搞过西门子,三菱,施耐德PLC,但没弄过关于脉冲的程序。所以求教。

网友B:
三菱的做过,台达和三菱差不多
机械臂

网友C:
可以用内部位置,,也可以PLC控制,,楼主在哪里,,可以联系我,,方案和价格都给你

网友A:
你就用位置控制方式    脉冲就用低速脉冲    不用方向    带报警与复位端子就可以了   控制线就比较少
真诚感谢!
带报警与复位端子,我理解是不是,我说的计时到点了直接接到报警复位端子上?

网友A:
如果你转一圈要5000个脉冲    15圈就是 75000个脉冲 即可  发完了 你给信号出来  断开即可
真诚感谢!

网友A:
特殊继电器  脉冲信号执行完毕标志
M1029, M1030, M1036, M1037, M1102, M1103
真诚感谢!

执行完毕标志位。很有用。

网友A:
台达B2的伺服驱动器是160000  一圈     如果你齿轮比设置为1:1   就的发160000个脉冲才能转一圈,你设置100 :1   就1600个脉冲一圈,   中间你没有减速比就 直接设置即可    便于好计算脉冲自己可以设定的

我一般都是用的200个脉冲一圈    就把齿轮比设置的800:1

网友D:
楼主都没说用什么PLC,看看手册,再找找资料,不难的。

网友A:
你就用位置控制方式    脉冲就用低速脉冲    不用方向    带报警与复位端子就可以了   控制线就比较少

真诚感谢!
带报警与复位端子,我理解是不是,我说的计时到点了直接接到报警复位端子上?

你计时器到点是重新启动吧     程序里面编写就是啊

报警端子是  驱动器输出来的啊    难道你驱动器报警不给外面提示?

复位就是驱动器报警了    按复位   报警就消除

你计时器到点是   第二次在重复启动伺服电机   我理解就是计时到就给伺服重新发脉冲信号
真诚感谢!
哦,懂了,驱动器的那个报警其实就是故障报警。
您说的太对了,计时器到点就是第二次重启伺服电机。重新发送脉冲数据。。高手谢谢。

网友E:
不用那麼麻煩吧……
台達 A2,它有內部定位功能,設定好只要透過 io 運作就可,省的寫一堆程式 (但是如是我,我會配合 him 來做較靈活,但是 him ,跟 pls 指令不熟者不建議)

网友F:
不理解这种控制要求为什么要用伺服?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