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欧姆龙PLC CP1H X40TD D怎么控制A5伺服发10000个脉冲

楼主(2016-07-12):
求CP1H PLC怎么控制A5伺服走10000个脉冲 再按一次在走10000个脉冲 只有一个方向 用 PLUS 还是SPED指令 求高手帮忙写个

楼主:
这样写怎么不动作呢 PULS写也不动作

网友A:
教你一個簡單方法呼叫omron 位置FB 選擇相對位置FB區塊
往前給值10000當然也要給速度,往後給-10000 [attachment=149534]
下载积分:+1(519995975)

网友B:
看看吧。。。
MY CX.rar
永无止境 !@#$%^&*

网友C(2016-0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