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12):
  现情况如下:在气缸上安装两个磁性开关,当气缸下行碰到下面的磁性开关时,执行下一个动作,若是没碰到,则发出警报,气缸复位,下面的磁性开关取上升沿脉冲,取反的话,怎么取?
用上图比较,假设X4为磁性开关

网友A:
1.將條件式設在S21中 判斷M

  T1    X4
--||-----||-------(m0)

2.
              T1    X4
2          --||-----||-------[TRAN]

             T1    X4
3          --||-----|/|-------[TRAN]
你好,我的意思是条件选择,当气缸下时,碰到下面的磁性开关,取上升沿脉冲,进行下一个动作,当气缸下时,没碰到开关,报警复位,和上面的图没多大关系,谢谢,麻烦出出主意。

网友A:
一般會做一個時間來判定,
例如:气缸下时間 < 0.5秒。

                  Y0
S21    ------||-------------- (T0 K5)          (Y0 气缸下)

                    X0
2 OK          --||------------[TRAN]             (X0 下及限)

                    T0
3 NG          --||------------[TRAN]
楼主的意思是 气缸下时间小于0.5S,肯定碰到下限开关,等于0.5S,没到下限,报警。但是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气缸下行不需要0.5S,碰到下线开关,上一个状态的输出没执行完,条件满足,会转移到下一个状态吗?

网友B:
LDP X4
SET M0
LD X4
T0 K1
LD T0
RST M0
LDI X4
T1 K2
LD T1
报警输出
T0 与T1的值根据实际而定,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理解
X4换成M0吧?

网友A:
............................ 就是气缸下行不需要0.5S,碰到下线开关,上一个状态的输出没执行完,条件满足,会转移到下一个状态吗?

  會。加一個上一个状态的输出执行完條件。(如M10)

                 Y0       M10
S21    ------||-------||------- (T0 K5)          (Y0 气缸下)

                    T0    M10
3 NG          --||-----||-------[TRAN]

看狀況而定
你好 我把时间扩大,比如20S,时间未到,模拟接通下限开关可执行下一个动作,不接通,时间到报警,谢谢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C:
既然碰不到,就沒有上升沿。常的上升沿也在接通斷開時有上升沿。
旭日东升

网友D:
学习了,感谢细心分析,辛苦了!
爱好自动化

网友E:
这是入门知识啊
永无止境 !@#$%^&*

网友F:
还不如直接在梯型图里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