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控制台达ASD-A2伺服脉冲数少了

楼主(2016-07-12):
三菱FX2N 控制台达ASD-A2伺服,伺服2500个脉冲转1圈,我发送10w个脉冲,伺服接收到的脉冲少了20个左右;发送1w个脉冲也少20个左右。速度提高接收到的脉冲越少,丢的越多。哪位大哥知道该怎么做啊?我问过台达客服了,他让我自动增益试了,结果还是那样,手动增大增益也没有改变。

网友A:
我问过台达客服了,他让我自动增益试了,结果还是那样,手动增大增益也没有改变。
呵呵,台达的技术支持实在水啊,估计台达太抠了,工资开得太低,找不到合适的人。
楼主的问题比较奇怪啊,一般干扰的话,驱动收到的脉冲数是多了,少了的情况比较少见。

网友B:
2N 不支持定位,可以加1PG 或者换成FX1S 1N 3S 3G 3U都可以

楼主:
恩,但是我想用dplsr指令和用ddrva指令发送相同的指令,伺服接收到的脉冲数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但是我想用dplsr指令和用ddrva指令发送相同的指令,伺服接收到的脉冲数应该是一样的吧?
定位有两个基本参数,1个是个数,另一个是频率,决定你走的距离和速度! 2N 的PLCY点最高输出10K的频率,实际可能还不到!频率如果给快了,PLC就不会输出了!

网友C:
我用台达的PLC也会出现脉冲减少的情况,加屏蔽双绞线都没用,只能多复位

网友D(2016-12-10):
应该是有干扰,丢脉冲了吧,加个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