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电脑和FX-3U系列PLC无法通信!

楼主(2016-07-12):
电脑是32位WIN7系统,和FX-3U的PLC连接后,一直弹出“无法与PLC通信”的对话框,估计是驱动器没装好,因为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USB-2.0 serial前面是黄色感叹号,但是右击更新又弹出“windows 无法安装此驱动程序”
要崩溃拉!!!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CH341
什么意思?

网友B:
下载线不是附带有安装驱动吗?没有就去网上找找。

网友C:
卸载原驱动,从网上下载一个USB2.0驱动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D:
电脑的USB2.0的驱动没有安装号好。用万能驱动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