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欧姆龙PLC 问题

楼主(2016-07-12):
今天去面试,欧姆龙的PLC,控制10轴,可以读CAD图的。面试的主管说是CJ的加位置控制器。我想问问,是如何实现的呢。大概思路,PLC,已经触摸屏型号选型?那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這個東西不好說,我隻知道位置模塊,就是定位模塊。

网友B:
是不是运动控制器呀!

huiyang

网友C:
面试你的人确定懂了?PLC怎么读CAD图?

楼主:
我今天查了下,应该是这样的。CAD图导成 坐标 Excel表格。触摸屏读取Excel,发给PLC。PLC进行插补,面试我的应该不是在自动控制电的,应该是自动化机械方面的。要控制10轴插补,控制6轴机器人,还要视觉系统。工资待遇是4000到6000.不过招聘内容没写这种难度的,要不有自知之明也不敢投。